如何将RS-232数字信号转变4-20mA的信号?

楼主(2007-02-09):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将RS-232数字信号(已知信号地址)转变4-20mA的信号?

网友A:
可以用智能通讯模块来实现,不过模块上要带相应的模拟输出才可以

网友B:
有量的话可以做,关键要知道通讯协议.可以找我,13387515906

网友C:
台达DVP-04DA模块 - 485通讯(MODBUS ASCII/RTU 协议)/ 可同时转换四路模拟量输出(输出信号可编程)

网友D:
就是模拟量模块嘛。要多少?希望那种级别的?

网友E:
用数模转换模块吧!

网友F:
可以用智能通讯模块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