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色标传感器

楼主(2007-02-09):
我现在使用keyence的色标传感器(CZ-v1,配光纤头)来区分白纸和红纸(红纸的颜色深浅度不是很一致),白纸和红纸都在同一台印刷机里出来,其中大部分是白纸,小量红纸。现在问题是大概几万张中会出现色标传感器把红纸当成白纸了,我怀疑是色标传感器太灵敏了,请问是不是我选择的色标传感器不对?还有就是那种色标传感器区分白色和红色更好一些?大家有什么好建议?请指教一下!!!
<白纸整张都是白色,红纸就边缘是红色,色标传感器现在按在纸张的边缘>

网友A:
红白很容易区别的啊,两三百块的钱传感器都胜任能的。估计是上位机的问题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纸偏移使色标传感器没能检测到红纸的红色边缘,而是检测到纸的白色部分;或者是色标传感器的距离、灵敏度没调整好呢?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有数显的,你把那个显示光量的值手动调一下,不要自动TEACHING

网友D(2007-03-26):
可能纸偏了吧

网友E:
用ZLS色标传感器,很好处分,售价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