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关于EH系列DDRVI指令的问题

楼主(2007-02-09):
我是初次使用台达PLC和伺服,想问一个关于DDRVI指令的问题.
例如 : LD M1
DDRVI D100 D101 Y0 Y1
LD M2
BMOV D50 D100 K2
M1,M2和D50,D51由上位机置位和写入,能否这样对伺服电机进行速度和位置控制,
如果可以,动态响应特性如何? 谢谢 .

网友:
首先你不能用DDRVI D100 D101 Y0 Y1,因为DDRVI是32位指令,会占用两个连续的寄存器,应该DDRVI D100 D102 Y0 Y1,相应的由上位机写入的也不能用D50,D51,而应该用D50,D52(D51,D52一组为32位)。

楼主:
如果在Y0输出高速脉冲的情况下向指令中写入一个较低的频率值,
此时Y0的输出以什么方式调频?

网友A:
Y0还会以先前的频率输出,在DDRVA执行的过程中是不能更改频率的。

楼主:
在Y0输出高速脉冲的情况下置M1为OFF,再向指令中写入一个较低的频率值,置M1为ON,一个扫描周期后Y0是直接降低频率输出还是先停止输出然后以新的写入频率输出.

网友B:
y0在执行新的指令前必须使其停止不少于一个周期的时间

网友C:
当指令执行条件由off到on的跳变过程时,送入指令的执行数据,因此要改变频率值必须有停止的动作。

网友D:
最后一个y1是旋转方向控制吧
可是我现在饲服的脉冲PP是y0,脉冲np是y1,那要控制方向,第四个参数应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