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谈出对话框怎么处理?

楼主(2007-02-09):
现场调试时,用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当下位机顺控走到一个特定的步序时,上位机IFIX自动谈出一个画面,我试了很久,也没想出一个解决方法,各位有做过的,请帮个忙

网友A:
没有用过IFIX,但是给你一个思路,下位机顺控到需要弹出画面的步序时,触发一个位,你IFIX根据这个位来控制你的弹出画面。

网友B:
在系统运行的时候,放一个窗体,IF 变量为1 then
                            弹出对话框;
                            ENDIF

网友C:
在画面或调度中添加一个事件(event)对象,然后设置触发条件,在相应的事件代码中显示对话框

楼主:
但是ifix的VB脚本以触发事件为基础,一般来说事件有按钮等的点击,窗口的初始化、激活等,可这些事件的触发本身需要人来操作,我的意思是没有人操作,自动弹画面,INOUCH有个应用程序的定时脚本,ifix怎么解决呢?

网友D:
在定时时钟下使用:
IF 变量为1 then
 弹出对话框;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