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120s 30点经济型有几个通讯口?

楼主(2007-02-09):
我想用k120s 30点经济型plc控制一台变频器,还要和文本显示器通讯。如果有一个编程口连文本显示器,485口连变频器可以实现吗?

网友A:
经济型,不行的!

网友B:
 经济型有2通道,但没有RS485口,不过可以加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就可达到你的要求!!

楼主:
谢谢2位回复!

网友C:
相差价格不多,何必给自家找麻烦呢.

网友D:
文本显示器也可以通过串口通讯控制变频器,有的显示器有多个通讯接口

网友E:
经济型的PLC是可以用485和232通讯的,说明书上写得很明白的,也有485的接头的,一个触摸屏可以同时用232与PLC通讯,几个PLC之间也可以用485通讯

网友F:
经济型的PLC只是10点和14点的可以用485,说明书上写得很明白的。

网友G:
何苦呢,换个标准型不就行了

网友H(2008-05-16):
文本显示器用RS232和plc通讯,用485和变频器通讯不就行了。

网友I:
30U的才有485口,E的很多功能都没有,只有在用到普通的继电器逻辑控制的时候才用比较的好,感觉就和LOGO差不多的东西.一定要用的话就用端子控制变频器吧,文本走下载口就好了

网友J:
一定要用的话就用端子控制变频器吧,文本走下载口就好了,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