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兆欧表?

楼主(2007-02-09):
兆欧表?该怎样正确使用啊?

网友A:
测量绝缘电阻用的

网友B:
停电放电后,一端接进线端一端接地,缓摇逐渐加速,电机过0.5兆就能用,试试!

网友C:
120r/min,速度要平稳,测量线路要连接可靠......

网友D:
这不好说明的,你最好买本电工手册之类的书籍看看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E(2008-04-01):
兆欧表的使用
(1)兆欧表放置平稳牢固,被测物表面擦干净,以保证测量正确。
(2)正确接线 兆欧表有三个接线柱:线路(L)、接地(E)、屏蔽(G)。跟据不同测量对象,作相应接线,测量线路对地绝缘电阻时,E端接地,L端接于被测线路上;测量电机或设备绝缘电阻时,E端接电机或设备外壳,L端接被测绕组的一端;测量电机或变压器绕组间绝缘电阻时先拆除绕组间的连接线,将E、L端分别接于被测的两相绕组上;测量电缆绝缘电阻时E端接电缆外表皮(铅套)上,L端接线芯,G端接芯线最外层绝缘层上。

网友E:
注意事项
因兆欧表本身工作时产生高压电,为避免人身及设备事故必须重视以下几点:
(1)不能在设备带电的情况下测量其绝缘电阻。测量前被测设备必须切断电源和负载,并进行放电;已用兆欧表测量过的设备如要再次测量,也必须先接地放电。
(2)兆欧表测量时要远离大电流导体和外磁场。
(3)与被测设备的连接导线应用兆欧表专用测量线或选用绝缘强度高的两根单芯多股软线,两根导线切忌绞在一起,以免影响测量准确度。
(4)测量过程中,如果指针指向“0”位,表示被测设备短路,应立即停止转动手柄。
(5)被测设备中如有半导体器件,应先将其插件板拆去。
(6)测量过程中不得触及设备的测量部分,以防触电。
(7)测量电容性设备的绝缘电阻时,测量完毕,应对设备充分放电。

网友E:
(3)由慢到快摇动手柄,直到转速达120r/min左右,保持手柄的转速均匀、稳定,一般转动1 min ,待指针稳定后读数。
(4)测量完毕,待兆欧表停止转动和被测物接地放电后方能拆除连接导线。

网友F:
小麻籽说的不错,偶补充一点:测量前做兆欧表的开路和短路试验,以确定兆欧表的性能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