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串口-新的短距离无线通信技术

楼主(2007-02-09):
QQ:40471955
蓝牙串口模块能方便地取代你的串口通信线,使得数据可以无线地接入到各种各样的设备里,比如电脑,手机,以及其他带蓝牙的设备。
而且通信速率可以高达2M,在很多场合都可以方便地应用。
随时可以通过QQ联系我,我公司是专门设计生产蓝牙的。

网友A:
这个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B(2007-07-28):
蓝牙不是什么新技术,不过在不断向前发展,同时短距离无线通信中技术最成熟。
   南京凯春科技有专业从事蓝牙通讯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在蓝牙通讯领域有近十年的技术经验积累,同时具备大规模供货的能力。
   公司开发生产的KC系列嵌入式蓝牙模块产品包括:

   串口蓝牙模块
   语音蓝牙模块
   USB蓝牙模块
   USB蓝牙适配器(USB dongle 蓝牙无线传输器)
   蓝牙串口适配器

   拥有完全的知识产权,用于无线数据通讯、无线语音通讯领域,在通讯、工控、电力、医疗仪器、化工等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
   产品软、硬件的易用性、稳定性及可靠性得到用户的高度评价,同时可为用户量身订制特殊功能的模块。

   class 1 100米蓝牙模块 kc-03
   class 2 10米蓝牙模块 kc-02

   串口、USB口、语音口、PIO口,AIO口都可以用,语音与数据可以做到同时透明传送,与蓝牙耳机、USB蓝牙DANGLE、手机/PDA对通。
 网址:www.kaichuntech.com
电邮:njkaichun@gmail.com
MSN: njkaichun@gmail.com

北方区:010-68536327;

网友C(2008-11-17):
蓝牙串口
楼主更新:
QQ:40471955
www.wavesen.com 或者 www.linvor.com
的蓝牙特点:
1、用户可用AT命令修改波特率,如4088,9600,15200,38400,115200,甚至更高如1M以上。具体如下:
设置方式:
初始通讯参数为9600,N,8,1,在配对之前发送修改波特率命令
1、
发送:AT(发多几次直到返回OK,一秒左右发一次)
返回:OK
2、
发送:AT+BAUD1
返回:OK1200
3、
发送:AT+BAUD2
返回:OK2400
……
1---------1200
2---------2400
3---------4800
4---------9600
5---------19200
6---------38400
7---------57600

8---------115200
9---------230400
A---------460800
B---------921600
C---------1382400
不建议用在超过115200的波特率,超过后用电脑发命令恢复不了初始波特率,要用单片机编程在115200以上波特率来发AT命令来恢复9600波特率。

还可以用户自己用AT命令修改蓝牙用户名等参数,设置方法和设置波特率的方法差不多。

2、接口简单,配有原理图,很容易使用,带底板的蓝牙使用电源电压标称为3V-5V,为透明串口。

3、主从机模块配对使用时,主机模块可以记忆从机地址,当下次再配对或者掉电后重新配对时,可以自动地与该从机配对,如果想和新从机配对的话,则可以给模块的某个引脚高电平,(在带底板的模块上就是1脚2脚短路即可),此时主机模块会随机配对搜索到的从机模块。

4、如果是使用电脑的DONGLE(蓝牙适配器)与之配对使用,至少可以1对7,不论主机还是从机都可以和电脑配对使用。也就是电脑能当主机或者从机使用。

5、技术支持全面,价格在同类产品中便宜。

回答二楼,蓝牙与蓝牙之间的通信有向前纠错编码,本身是不会错的,也就是说蓝牙只有在正确的情况下才传数据,如果在传输中错误了,是传不过去的,所以蓝牙通信的错误最有可能的地方是蓝牙到电脑的串口,以及其他设备到蓝牙的串口通信过程,这个过程的错误率和普通的单片机与单片机串口之间的错误差不多,在连续发送时间有足够空余的情况下,如9600波特率每个字节至少需要空余3个bit的时间的情况下,晶振也相同的情况下,基本上是不会错误的,当然,最好的办法是通信双方增加握手。

1.3M的波特率的情况下我进行过测试,是用IO口模拟的,距离基本没有衰减,流量控制情况下错误也没有,主要是IO模拟串口的准确率问题。因为我还没有找到232串口超过115200的CPU,我一客户说他测试过2M的,也在使用,不过我没具体得到测试结果的数据。听说是用DSP进行的测试。

网友C:
我们将公布一对多的驱动软件,可以让用户轻松地实现蓝牙串口的一对多功能

网友C:
蓝牙串口

欢迎下载PDA用的蓝牙串口通信软件,只要是win系列操作系统的PDA,手机,都可以使用本软件,然后就可以把这个PDA,手机扩展成可以接受串口数据的终端啦

可以用于PGS导航,控制其他设备等,有许多经典案例,请参考

www.wavesen.com

或电话:13527792980

网友D(2012-11-06):
欢迎光临厦门市爱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专注于短距离无线通讯产品研发、销售与服务。目前已经开发出蓝牙串口模块、立体声蓝牙音箱模块、立体声蓝牙耳机模块,以及相应的配套产品,另外本公司还在进一步开发433无线串口模块、2.4G无线串口模块。本着顾客至上,质量第一的原则,本公司为客户提供良好的产品与技术支持,希望能与贵公司携手前进,共同成长。 这个是本公司网址http://www.ibluetek.com/ , http://ailandianzi.b2b.hc360.com  如果你有期要请咨询销售:QQ1282943462,电话:15160015640  谢谢!

网友E:
WIN8也呆以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