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哪位大侠用PWS6600与S7200做过项目,屏和PLC的通讯速度咋样啊?我用PWS6600和S7300PLC做过项目,发现屏和PLC的通讯速度很慢,屏的响应也不大好

楼主(2007-02-09):
哪位大侠用PWS6600与S7200做过项目,屏和PLC的通讯速度咋样啊?我用PWS6600和S7300PLC做过项目,发现屏和PLC的通讯速度很慢,屏的响应也不大好

网友A:
是的. 和S7-300联的话用MPI还是比较慢的,据说最新的软件版本可以让通讯很快, 我没有试过...就上次用PWS6600S-S和S7-300联结果太慢, 不得以换成PROFACE的了. 而和S7-200联却是飞快的. 我一直用S7-200+HITECH 的屏. 这个真叫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个什么什么view的直接和300联根本就不行,必须买它的适配器才行

楼主:
谢谢!那兄弟我也用HITECH和S7-200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