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发电机的干扰怎么解决呢?

楼主(2007-02-09):
数显仪表在市电时工作很正常,但是一旦切换到发电机工作的状态就出现测量值波动的现象。测量的是S型热电偶。我怀疑是发电机发出的电源的杂波太大,影响了温度信号的传输,在信号回路中产生干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方面的现场经验,指导一下,谢谢!我想在温度信号输出端增加一个温度变送器,不知道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切换到发电机工作的状态”是用发电机供电吧。看是不是发电机的电压不稳定或设备离发电机很近。热电偶容易受干扰的。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2008-10-13):
我也很想知道影响热电偶信号传输的都有哪些种类

网友C(2009-07-02):
这种模拟信号需要非常稳定的电源,发电机干扰时很大的,你可以在传输线上加铝箔屏蔽一下接地,再就是在电源模块的输入输出端并加相应的TVS,最好加DC-DC隔离,稳压芯片尽量采用线性稳压,不要采用开关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