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2-09):
 伺服电机对于上位机发出的脉宽和脉冲大小有没有要求?

楼主:
就是说要是为伺服电机做脉冲控制器的时候,都要注意些什么?比如说象伺服有好几种脉冲电路的接口,有的还要加限流电阻,是不是要根据控制器的电路形式接线并且在控制器里面接电阻;希望在这方面有人能指点迷津

网友A:
"伺服电机对于上位机发出的脉宽和脉冲大小有没有要求?"
一般来说,是占空比1:1的5V方波

楼主:
1:1的占空比也就是50%的占空比吧

网友B:
具体接口要求,如电压,电流限制,电阻需求等,应参照具体伺服的说明书。
通常信号占空比应保正在50%左右,不应超出45%~55%

楼主:
那触发器可以直接接到驱动器么,还是加个驱动电路?

网友B:
那就看触发器本身的驱动能力是否满足伺服接口的驱动要求了,具体问题需具体分析。

网友C:
集电极开路一般不得高于200KHZ,差动输入不得高于500KHZ,一般很多电压5V-24V都可以,可能需要根据情况加限流电阻,10毫安左右电流就可以

楼主:
TO胡家:那普通差分电路不需要驱动器外部控制电源吧,另外TTL电平是什么?

网友B:
看来楼主对逻辑电平和信号类型太不熟悉了,建议你找本相关的书籍,先补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