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光电开关受变频器干拢

楼主(2007-02-09):
我在机器上用了两个光电开关,同时还有一台30KW变频器,变频不启动的时候,光电开关工作正常,变频一启动,光电开关就有误动作.原因可能是电源干拢.有没有哪位高手帮忙想想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楼主:
有没有抗干拢的光电开关啊

网友A:
加上屏蔽线啊

网友B:
先搞清是辐射干扰还是传导干扰。
辐射采用远离干扰源.电磁屏蔽措施
传导采用增加电源滤波网络,电源隔离,改进光电开关电路等办法

网友C:
抗干扰的光电是有的,我帮你推荐一种,你上网站WWW.STATELY.COM.CN看金属防震型的开关,K系列的
有客户用示波器做过试验,信号是最稳定的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与楼主同样的问题
纺织行业的整经机,22KWABB变频器,原装光电开关为进口的,换用国产光电开关后就出现光电开关不稳定
我测量光电开关DC24电源发现变频器工作的时候对设备外壳有近30V交流电压,用示波器测量干扰电压更高。我用1个220欧和1个1uF电容并联后把24V与设备外壳连接,再测24V对设备外壳交流电压为5V。光电开关工作正常
根本原因是变频器到电机线路过长,且与控制电缆同线槽走线。并且没有按要求电机线用屏蔽线所致

网友F:
可以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加磁环

网友G(2008-02-26):
学习,心力的回复很不错!

网友G:
to:心力
国外传感器,和国内的对比不知道其本质的区别在那里,总不能说一句“质量不好”,有点太笼统了。
是不是内部电路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