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关于信号灯的一点困惑

楼主(2007-02-09):
引子:本人遇到一台设备,其信号灯塔(红,黄,绿)用的是DC24V,前日,绿色灯泡坏了,偶就买了一些DC24V 10W的插口灯泡,装上去之后,奇怪,设备竟然无故出现E-STOP报警,一盒灯泡全新的,电阻大概在5-7欧姆,没有一个可以用的,把这批灯泡换到另外一台同样的机器,出现同样的报警,把灯泡去掉后,机器正常运行!量了一下原有黄灯灯泡的电阻大概在10欧姆左右,没有标功率是多少?大家能告诉我灯泡的标称值DC24V 10W,为什么电阻只有5欧姆呢,10W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网友A:
为什么电阻只有5欧姆呢,是冷态电阻。

网友B:
DC24V 10W,是信号灯吗?记得信号灯没有这么费电吧?是不是你新换上的所谓信号灯功率太大,把24V拉下来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cj在 2007-2-9 22:13:00 发表的内容:
DC24V 10W,是信号灯吗?记得信号灯没有这么费电吧?是不是你新换上的所谓信号灯功率太大,把24V拉下来…
--------------------------------------------------------------------------------------------
把24V拉下来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用二极管的信号灯!

楼主:
下面引用由电工菜鸟在 2007-2-9 22:26:00 发表的内容:
用二极管的信号灯!
--------------------------------------------------------------------------------------------
有一台同样的机器上的信号灯用的是施耐得的二极管信号灯,两外两台机器原配的就是DC24V的灯泡,只是没有标称功率,为什么他的24V灯泡就可以,我买的24V灯泡就会导致机器ESTOP报警呢

网友D:
机器原装的灯泡是DC24V的吗?不会是发光二级管把?

网友E:
同意把24V拉下来的说法,有可能是10W功率大了,因为你原来的没标功率,不知道你的24V电源多大

网友F:
是一般的灯泡还是二极管啊

网友G:
不管原来用的是什么灯泡,一律换发光二极管的就OK了。

网友H:
楼上的方法简单实用,但要加电阻.

网友I:
换发光二极管加电阻,这样就不会把24V拉下来了

网友J:
灯泡功率太大了,

网友K:
我感觉不是功率大小的问题,5欧应该是冷态阻值,给我的感觉是是不是PLC内部也监测了负载电流大小这个参数,所以才出现了这种问题,不两个信号邓串起来试一下再看看结果.

网友L:
灯泡功率太大

网友M:
一般信号灯为24V1W的灯泡或LED灯芯,你的功率太大,如果24V为PLC输出电源。PLC因24V电压太低报警
建议更换LED信号灯
24V10W拿回家改照明

网友M:
没看清楚;原来是信号灯塔
一般用24V5W;我们一般购买汽车灯灯泡
你的设备可能是开关电源供电,全部更换为24V电源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