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点归及过限保护

楼主(2007-02-10):
各位高手:
    我现在需要做一个机械的前进与后退装置,用伺服电机带动丝杠来完成的,但是有些问题请高手们指点一二。
     示意图如下

                     丝杠罗母
 伺服电机-------------R----------------------------------
              |                 |                      |
             接近              接近                   接近
             开关1             开关2                  开关3

R表示丝杠罗母,由伺服电机带动在接近开关1,3之间来回运动,现在的问题是,回原点时让罗线先向左移动,遇到接近开关1时,再向右运动,遇到接近开关2时停止,此点为原点
这样如果接近开关1或者是接近开关3,损坏时,罗母就会冲出机床,造成损坏,所以又想将接近开关1和接近开关3做为边限开关使用,
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请高手们指点,另外我从精华版看到,原点在精调时,最好罗母先找到接近开关2,再找到Z信号,再调整,请问如何找到Z信号呀

网友A:
我倒是觉得这图有问题,如果开关2是回零开关,那么机床的工作范围主要应该在2和3之间。也就是说正常工作时是不会碰到接近、微动、或限位开关的。如果工作时反复感应,机床是不安全的。
LZ所述可能不是机床,但做这种往复运动,如果速度快又频繁,还是用编码器较好。
A、B、Z信号中,AB及AB非都是决定运动方向的,Z是决定零点。数控程序中一般只有开关2,回零时才检测Z信号。这是为了屏蔽2开关位置误差的,只要保证Z信号发生时不是在感应开关2的同时(同位置),开关1和2之间距离大于一个丝杠螺距就可以了。
工控机可以用软件检测Z信号,一般有专门的调试程序。比如TIMAX机床。

网友B:
不完全赞同敏行版主的观点,机床回零,有至于边端的,也有至于中间的,当然了,至于边端,就不必使用负坐标值了,有利于编程。
敏行版主所言Z信号与开关2的位置关系是极好的经验总结。

网友B:
如果担心螺母接近开关1或者是接近开关3,会冲出机床,造成损坏,又想将接近开关1和接近开关3做为边限开关使用,这样做不是太稳妥,高安全的系统都会加装左右行程开关,以及左右极限开关,用极限开关在逻辑上防止冲出故障。

网友C:
用了伺服电机就可以设定电子齿轮(普通电机不行),用软件的方法控制丝杠正反转,在丝杠两边装限位开关,撞到它就立即停车报警。软件设定点太靠近机械限位点也会报警

楼主:
没有看懂,各位高手的说话,是不是需要加更多的接近开关.
我是想用开关1和开关3做边限保护,一旦罗母靠近这里就停车报警,但是寻原点时,还想让罗母向开关1处运动,接到开关1的信号后,再反向运动,寻找开关2,找到2后再找Z信号,不知这样有没有不妥的地方

网友B:
没太大的不妥,我前面的建议是想让你的系统安全性更高,其实“共创美好”的提议也不错,所谓软件设定点,可以理解为软行程开关,而此时硬限位可以做极限开关使用。
至于回零点的方式,你所提的方式就可实现性而言,没有问题,不过还有许多可选的方法,本版精华区有不少专门的讨论文章,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D:
接近开关的精度不会很高,能达到两三丝不得了了。如果三个接近开关都放接到控制系统里,如果系统出错照样会冲出去。还有如果工艺允许可以只装1和3,用潜前行脱离1的那一瞬间作为零位,编程比较简单些,精度一样的

网友E:
见过伺服系统一个开关都不用的,两极限用软件限位,原点则为撞到机械极限再偏适当距离

网友B:
软限位逻辑上安全,可是万一程序跑飞了,物理上就不够安全了。所以原则上还是应该使用硬限位。

网友F:
常规用开关2做原点开关,先寻开关2,找到之后再寻编码器Z相。

网友G:
坦率的说,用SEW的伺服应用,你用的这种情况是标准应用,还有你说的那种方式让我很是惊讶,接近开关损坏,一般情况下这个信号都是常闭的,如果按照这个情况来看,莫非你说的是碰到接近开关都信号都不会消失?还有如波恩兄所言,可以加一个软件限位,如果这个都一起失效了,那我只能说你被流星仍中了

网友H:
七夜说的对,我搞这么多年都还未见软限位出过错,并两边有限位停机保护,真出问题那真是中彩了!

网友I:
王工(楼主是姓王吧,有点吃不准,不好意思)本来还是很明确的,只是不清楚Z相脉冲如何接入系统,到这里一走,可能越来越糊涂拉,哈哈,是吧,王工?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你把1,做右限位,2做现在的1,2后系统接受到的第一个Z相脉冲做现在的2就OK
    还有就是这么简单的问题你给林鹏打一个电话不就OK拉,还用到这里问?

网友I:
刚又看拉一下,发现有误,应该是1做左限位

网友J:
 wzg123先生,你可能是刚刚接触这类的位置控制程序设计吧,其实用接近开关来进行寻原点的方法是有许多不妥的地方(除非对位置精度要求不高或出于成本考虑,但你现在却采用伺服电机带动丝杠来方式):
   1、象你所担心的接近开关损坏时,罗母就会冲出机床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
   2、接近开关的响应速度及重复精度、程序的运行周期(如果用PLC时)会影响每次运行原点的位置的确定,也就是原点的不确定性差。
   3、接近开关的位置微调整是很不方便。
   所以,我赞成共创美好先生和波恩先生的提议:采用软原点设定方法,用接近开关的硬限位作机械超限位和报警。这样编程方便(如果用PLC时),使用上又安全。如何编这样的程序可联系我。

楼主:
通过些次开贴,明白了软限位,所以这次还是有软限位和硬限位两重保护吧

网友K:
在系统中软限位是不能少的,不同的系统中的软保护才是真正有技术含量的东西。

网友L:
用绝对编码器吧。不用回零了。

楼主:
请教各位了,我想用接近开关来做寻边,但是一旦接近开关损坏,寻边时岂不是要冲出机床吗

楼主:
问题是高置软限位,必须在找到原点以后设置,我要寻找原点,就必须要寻边,要用到接近开关,接近开关总有可能损坏,这时我应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呢

网友M:
“接近开关总有可能损坏,这时我应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呢”
任何电器都不可能保证不会坏,要保证坏了也不出事,这个要求有点高,不可能完全实现,只能尽量提高可靠性。比如,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信号线断,那么,使用常闭开关,在信号线短的时候被认为是限位有效,这样,不会因为断线出大的危险。另外,在行程两端加挡块,让机构去撞,在挡块上,还可以垫防撞橡胶。

网友N(2007-03-27):
有一次看过师兄做实验,可能是软件数据溢出,机构撞到行程开关上,结果是丝杆螺母的滚珠碎了

网友O:
软件极限,硬件极限外加档块。

建议在外面在加两个编码器做硬件极限,一旦碰到就停机。

网友B:
“建议在外面在加两个编码器做硬件极限,一旦碰到就停机”什么样的编码器,这么经撞?!介绍来见识见识。

网友O:
不好意思,写错了,应该是在最外面加两个行程开关。

网友B:
哦!原来如此。

楼主(2008-12-12):
大家一般用到原点复位时,原点是设在中间,还是设在一端,如果是设在中间,那么丝杠的螺母则可能出现在原点的两边

如果原点在一端,那么螺母则只可以出现在原点的一侧,永远不会出现在另一侧

网友P:
建议在外面在加两个编码器做硬件极限,一旦碰到就停机”什么样的编码器,这么经撞?!

应该是在最外面加两个行程开关。

网友Q:
如果接近开关1或者是接近开关3,损坏时,罗母就会冲出机床,造成损坏,所以又想将接近开关1和接近开关3做为边限开关使用,
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不妨考虑设置软限位,左右两侧的软限位均设置在1、3接近开关中间的位置,极限安全距离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网友R:
对:何 威 关于 wzg123先生,你可能是刚刚接触这类的位置控制程序设计吧,其实用接近开关来进行寻原点的方法是有许多不妥的地方(除非对位置精度要求不高或出于成本考虑,但你现在却采用伺服电机带动丝杠来方式):
   1、象你所担心的接近开关损坏时,罗母就会冲出机床的问题(我曾经遇到这样的问题)。
   2、接近开关的响应速度及重复精度、程序的运行周期(如果用PLC时)会影响每次运行原点的位置的确定,也就是原点的不确定性差。
   3、接近开关的位置微调整是很不方便。
   所以,我赞成共创美好先生和波恩先生的提议:采用软原点设定方法,用接近开关的硬限位作机械超限位和报警。这样编程方便(如果用PLC时),使用上又安全。如何编这样的程序可联系我。
内容的回复:

怎么联系你呢?

想看看你程序

网友S:
楼主,你应该明白一个行程开关为什么有的只要几十块,有的则要上千块,买个好的行程开关,你的担心就可以取消了.机床上的行程开关都要七八百块一个

网友T:
您的这种用法在数控系统上一直在用了。比如有些数控磨床就是这样。靠G31的测量点给信号控制反向,和回零不相干。如果是宏B的还可以用宏中断来做。

网友T:
可以考虑用双开关保护。一组触点开关,一组我触点开关。或则在程序里编入行程软限位。

楼主:
哪位高手出来说说,自已的经验

复位时,如果判断电机应该正转,还是应该反转

网友M:
“哪位高手出来说说,自已的经验

复位时,如果判断电机应该正转,还是应该反转”

走着看

楼主:
刘工:

 走着看,不会是在复位时总有人在看着吧,应该是复位时就通过某个方式来确定,是正转还是反转。

丝杠罗母
伺服电机-------------R---------------------------------- Aa

A                                   B                                  C

|                                      |                                    |
接近                                接近                           接近
开关1                            开关2                         开关3

B为原点,那么停机时,螺母可能在AB之间,也可能是在BC之间,所谓的复位就是让螺母回到原点B处,在AB之间与在BC之间的复位转向是不一样的,我就是想请教一下如何确定转向,

另外,接近开关的状态改变有两种可能,1、从左边接近,2、从右边接近,两者之间会有一段距离,这段距离怎么办

网友M:
走着看,不会是在复位时总有人在看着吧,应该是复位时就通过某个方式来确定,是正转还是反转。

走到限位也没找到原点,也就知道是走反了。

网友U:
为解决从两边回原点可能出现的偏差,一般建议单边回原点,即最终的回原点方向为某个确定的方向。因此需要必要的回原点策略:一开始朝那个方向动,遇到极限还没找到原点怎么办,找到原点时方向不对怎办等等。

网友V:
为解决从两边回原点可能出现的偏差,一般建议单边会原点,你可以原点时从c到b移动。如果r在ab之间移动到A时反转,过B后再反转,到B停止,原点结束。

楼主:
昨天通过QQ与一位高手分析了一会,理论上基本可以解决,现详细描述如下:

原点设置

A-------------------------------b-----------------------------------------c

AC为边限,B为原点

原点设置分两种,一、B为原点,滑动可以在AC之间移动,二、B为原点,滑动可以在BC之间(或者是在AB之间移动),我们以BC为例说明

作为第二种方式,很简单,不管什么时间,滑动永远在BC之间,复位时,只要控制滑块向左走,到B状态变化则停止,反向走,B状态变化,停止

此为原点

第一种方式,滑块可能在AB之间,也可能在BC之间,两者复位时都向左走,如果B状态变化,则停止,反向走,B状态变化,到原点

如果A状态变化,停止,反向走,B状态变化,再走,B状态变化,停止,此为原点

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一开机,滑动就在B处,则向右走,B状态变化,此为原点

在以上原点的基础上,再找Z脉冲,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走一定的距离,则为精确原点

网友W:
 当接近开关坏的时候,可以让程序停止运行!怎么会撞坏设备呢?

网友X:
引用 网友E:
见过伺服系统一个开关都不用的,两极限用软件限位,原点则为撞到机械极限再偏适当距离

IAI和YAMAHA 的确实是这样,个人认为时间久了可能回原点的位置可能会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