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病毒

楼主(2007-02-10):
开机,没进入用户时,显示:0X00000004内存不能为读.
要怎么处理.

网友A:
不是病毒,内存或软件问题

网友B:
内存重装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

楼主:
安全模式时可以,但带网络的就不行.

网友C:
检查硬件是否有
问题?

楼主:
应该不是硬件.

网友D:
进入安全模式.进行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网友E:
应该是你误删了哪个程序

网友F:
问题出在注册表,是因为注册表里没删完而电脑里有没有这个文件所以电脑读不出来,建议整理一下注册表

实在不行 重装

网友G:
有可能是用杀毒软件把病毒删了,但注册表选项里还是存在路径

看看 控制面板-管理工具--事件查看器--程序错误日制,
上面是哪个文件引起的

网友H:
下面引用由水边清浅横枝瘦在 2007-2-10 12:56:00 发表的内容:
  安全模式时可以,但带网络的就不行.
--------------------------------------------------------------------------------------------
把网卡拔了试试,如果还不能解决,可能要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