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输入点的阈值电压

楼主(2007-02-10):
  SIEMENS PLC输入点的电压为24v,但我公司的一台机器上的i/o点的电压为23v(电器柜离设备距离较长),一些常闭点如紧停,维修开关经常误报警,引起停机.
  请教:PLC输入点的阈值电压,最低极限是多少?
  谢谢!

网友A:
20.4 至 28.8 VDC.
如果线长的话,最好用屏蔽线并增加线径。
我的网站:plc.123ye.com

网友B:
23V不正常吗?我们的还23点多,我都认识正常的。也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C:
没关系,开关量输入-32V---5V为0
             输入5V---13V不能确定0或1
             输入13---32V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