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PLC和直流驱动器的连接

楼主(2007-02-10):
请教各位高手,小弟是刚入行,现在接触到,用台达PLC加DA模块去控制直流无刷电机,怎么连线啊?还有它们怎么通讯呀?DA输出值是控制电机的什么量?怎么设置,请多多指教!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小弟是刚入行,现在接触到,用台达PLC加DA模块去控制直流无刷电机,怎么连线啊?还有它们怎么通讯呀?DA输出值是控制电机的转速吗?怎么设置?用直流无刷电机和编码器可以定长吗?PLC读编码器的信号,用通讯编程吗?还是用什么指令就可以啦?还是把编码起的输出接到PLC的输入端,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就行,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