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G-DREHMO系列电动执行器的请教

楼主(2007-02-10):
有用EMG-DREHMO系列电动执行机构的吗?请教它的特点和维修方法。市场上比其他的执行机构有没有优势?

楼主:
我了解到的是:
DREHMO系列电动执行机构在性能、设计和使用方面的主要特点如下:
1、 DREHMO电动执行机构采用独特的行星齿轮设计,它具有最小的齿轮啮合间隙和长时间使用寿命,永久滑润不需添加润滑剂。
2、 DREHMO电动执行机构的外部箱体材质为特制铝合金,重量轻,强度高,防腐性能极佳,外部所采用的螺丝均为不锈钢材质,其它公司产品的箱体材质为铸铁,防腐性能差。
3、 DREHMO执行机构一般按IP67的防护等级供货,也可以应客户要求提供IP68的执行器。
4、 具有空间加热器功能,由内部电源供电,并可以依照环境温度自行调节,避免潮湿空气冷凝引起电子器件发生故障。
5、 在给DREHMO电机供电的同时,其内部的稳压电源可提供24VDC电源,故DREHMO即可外供24VDC,也可内供24VDC。
6、 具有良好有效的防电机惰走功能,为提高电动执行器的可靠性,DREHMO-  Matic电动执行器全部没有机械制动结构,但为了克服系统的惯性惰走,电动执行器电机其控制电路均有电子式制动功能,同时行星齿轮传动机构具有良好的自锁特性,这样可有效防止执行器的惯性惰走,其它公司产品多采用机械抱闸制动,机械磨损大,故障率高,且维护量大。
7、 为了保证集成电子控制线路长时间使用寿命以及精确的调节功能,DREHMO执行器选用非接触式固态继电器(ELR),取代机械式接触器。
8、 DREHMO执行器,多转式、角行程和直推式执行器装备同样的齿轮结构,有25年专利和应用经验,由于此结构具有很多齿的咬合部分,所以在几乎无维护的情况下具有极长的工作寿命,其它公司产品蜗轮蜗杆齿轮结构中总是只有一个齿咬合传动,如果一个齿坏掉将完全无法工作,其它公司执行器不同类型的执行器采用不同的齿轮结构,角行程执行器的扭矩范围受到很大限制。
9、 在使用手轮手动操作时,不需任何转换装置(不带离合器的手轮扭矩传感器)手轮一直在啮合中,即使处于终端位置的阀门或阀门处于卡死状态,手轮也可正常使用,减少了磨损件,其它公司产品,必须先经过电机到手动的离合,就会产生很多磨损和易损坏的离合装置。

网友A:
据说产品在电厂行业,有应用。其控制原理并不具有先进性,宣传其机械部分有特点,应充分考虑应用条件,注意其行程时间问题。

网友B(2009-07-27):
2楼正解,电厂用的挺普遍了现在已经

网友C(2009-11-28):
德瑞摩 handwheet  operation 故障 是什么故障啊

在线翻译翻译不出来啊!!!!!!!

网友D(2012-04-23):
手轮操作,这个有故障表。如果可以发给你

网友D:
其实楼主了解的够多的了,优势就是这些!不是变频控制,但是品质还不错。传感器采用非接触式,霍尔绝对编码实现,还有就是其通讯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