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问一个笨笨的s7-300问题

楼主(2007-02-10):
S7-300的PID编程怎么搞呀,和WinCC怎么连好呀(低成本),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S7-300新手,请各位大侠不胜赐教,我在这里先谢了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和wincc连,还是加个cp5611卡吧

楼主:
多谢 lmhx大侠,和wincc连,加个cp5611卡,那PLC要什么样的硬件和程序呀,

网友A:
plc只需MPI或DP口即可,也不用编通讯程序,只对对应的变量作相应的变化既可

网友B:
MPI或DP口 看情况定

网友C:
cp5611卡 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