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ATV28变频输出电压低

楼主(2007-02-10):
我有数台均出现输出电压偏低,50HZ时其输出电压为50V左右,初始化参数,依然如此,换一主板就恢复正常.现已确认是主板故障,有哪位高手指点如何修复,先谢谢了!

网友A:
EEPROM换一下试试

楼主:
这个问题我考虑过了,我用好的板,即换上后输出电压正常的板的EEPROM COPY了一份到输出电压低的板试,结果也是如此,电压仍是50v

网友B:
查看一下主板上的元件可有损坏.主要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