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直流电变为交流电啊?????/

楼主(2007-02-10):
如何把真流电变为交流电啊????????????????????????????????

网友A:
1、先画出桥式整流电路;
2、在把上述电路的二极管换成可控硅且改变正、反方向;把直流输出改为直流输入;把交流输入改为交流输出;

网友B:
真的是不懂,有点深啊

楼主:
二极管换成可控硅且改变正、反方向;把直流输出改为直流输入;把交流输入改为交流输出;就得了吗?谢了

网友A:
1、那是主电路!
2、下来就是触发驱动电路,由它产生的触发脉冲,使得主电路,和整流时二极管两俩轮留导通一样,可控硅两俩轮留导通,把输入的直流电变为输出的交流电!

网友A:
    当然,可控硅是可关断的IGBT等大功率器件!

网友C:
变频器的逆变部份和UPS都是这样工作的嘛。

网友D:
有学一招

网友E:
需要逆变.

网友F:
DC-AC变频器可以做到

网友G:
加逆变器可以了 啊

楼主:
那用什么来做触发脉冲

网友A:
1、现在用CPU微处理器的时钟脉冲经过分频器可以获得所需要频率的触发脉冲;
2、还可以自己用电子电路设计出各种触发脉冲电路;

网友H:
直接用电脑的UPS就可以了啊

网友I:
买一个现成的逆变,或自己用可控硅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