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220V60HZ的电机怎么办?

楼主(2007-02-10):
现在遇到个出口项目,人家供电是220V三相60HZ,工艺的条件是死的,泵什么的很难定做,现在有2个方案:1,全部使用变频。2.加工专用电机,
1很简单,造价高,
2的话有电机厂家专门加工不?加工出来的电机转速怎么满足我现在1490和980的转速(泵和风机是不想再改了)。
请各位有经验的提供几个解决方案!

网友A:
进口日本、俄罗斯的电机!!!

网友B:
有专业厂家 上海 去找 我不想给他们做广告 自己找吧 我们用过

网友C:
同意石岛的观点,去大城市特别是工业基础好的大城市看看,肯定有现成的!

楼主:
60Hz的电机能满足现在国内水泵风机的转速要求不?比如风机是1490转,60Hz电机能做到这个转速不?

网友D:
做电动机的厂家220,380,440V,50、60Hz等规格都能做的,向厂家咨询吧。

网友E:
60HZ的电机很好定制..
水泵和风机必须与风机和水泵厂商定制.马达的速度应该为3480/1680/1160 RPM左右,风机/电机参数按此考虑.
控制回路的电压/频率建议改为用265V/60HZ..以适用国内
220V/50HZ低压电器(继电器/接触器线圈等电源)

网友F:
上海这里应该就有60HZ的电机,最好要那种原装进口的~~~

网友G:
生产产家就有60HZ的电机,不用愁.

楼主(2007-05-31):
看来最好的方案还是直接采购220V或者440V 60Hz的风机水泵了,谁家做给我发个Mail:tiger.stone@163.com

网友H:
还是直接采购成套比较好.
零配还要考虑转数和功率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