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滚珠丝杠连接疑问!

楼主(2007-02-10):
电机旋转运动转换成直线运动时,用滚珠丝杠。请问:可否将电机连在螺母上,让丝杠做进给运动?相应的接口都是做好的吗?想在丝杠的端部再连接其它推杆。

网友A:
如果确实有这必要的话,可以在螺母上装齿轮,电机轴也装齿轮,这样应该能实现你的要求,但是好象还没见过这样的机构.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设备

楼主:
就是这样一个装置。想如果推杆连在丝杠上,电机跟螺母相连,整个装置坐起来会方便些。

网友B:
没问题呀,如果是普通精度的话,做个带齿的螺帽就搞定了。精度要是高的话(C2,C3的话)找厂家订做丝杠时和其讲是螺帽主驱动型的丝杠就成了。

网友C:
可以,有很多地方是这么运用的,将丝杠螺母与同步带轮连在一起,由电机驱动,使丝杠运动,当然螺母处要由轴承及辅助支撑。

网友D:
没见到过,不过理论上是成立的.

网友E:
没问题,我们的NC的C轴就是这样的。FANUC系统的,送料推杆。

网友F(2007-05-05):
可以直接用联轴器把伺服电机负载端和丝杠连接起来

网友G(2007-06-14):
不是有成型的产品可以用吗?楼主何必花那么大工夫去实现这一功能呢?

网友H:
j是啊成品的多好,也不用这么费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