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802C对冲床的控制

楼主(2007-02-10):
我现在准备使用西门子802C控制冲床,两个伺服轴,液压动力头。
请教如何实现液压部分的控制?急

楼主:
谁有802C系统的梯形图编程手册?谢谢!biyyou@163.com

网友A(2007-03-26):
液压头部分可以有内置的PLC控制,外加一些中间继电器即可。

网友B:
不知道你的系统有没有像PLC输出点的I/O,如果有的话就可以通过它来控制液压阀了.

网友C(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