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与电流的转换

楼主(2007-02-10):
大家好,现在我有一台电梯称重补偿仪表,输出是-10v到+10v的电压,由于信号要经过100米的随行电缆,到变频器有一定的压降,现在考虑将-10v到+10v的电压先转变为电流信号,到变频器再转变为电压信号,现在怎么将电压信号转变为电流信号呀,请各位帮帮我!!!!!!!!!!!
谢谢了!!!!!!!!!!!!!

网友A:
-10V~+10V电压,想对应什么电流呢?

网友B:
对应多少电流无所谓,只要能再转变为电压信号就行吧.

楼主:
正如楼上的朋友说的,多大电流无所谓,请高手把具体的电路原理写下来,不胜感激

网友C:
去看一下前段时间成有一个脉冲转为4-20mA的例子吧.

网友D:
买个信号转换模块不是很好嘛?电压转成电流,进变频器时,串个精密电阻,取电阻两端的电压信号入变频器。

网友E:
买一个配电器,现成的产品,200元以内。
上润/百特/万讯 有的。

电流信号到变频并一个电阻即可。

网友F:
导线用粗一些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