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新手求助电机调速方法

楼主(2007-02-10):
我是新手,请教一些问题,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比较简单,就是能够调节传送链电机的速度,但是由于成本原因,而且这块也不是太重要,如果选用变频器调速,成本就高,所以想请教各位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调速,就是能有个慢速快速就可以了,电机是2KW.小女子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是单相还是三相电机?

网友B:
可以采用单相变频器,很便宜的,也可以用电磁调速,还有就是利用离合器调速,还有一种电机是和调速器一起卖的,也很便宜

网友C:
只有两个速度的话,搞个双速电机,比变频器+变频电机便宜!

网友D:
建意买一个电磁马达(偶合马达),用VS板控制调速,较果与变频器一样,成本比较便宜。

网友E:
双速电机就行

网友F:
1. 双速电动机
2. YCT电磁调速电动机
用变频器不合算。

网友G:
用变频器,小功率变频器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