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单向阀于止回阀的区别?

楼主(2007-02-10):
thanks for give me help!!

网友A:
  气体的单向阀很少见,有空看看
化肥厂的工艺气体系统用过单向阀,
英格索兰的空气压缩机本身带止回阀,但是没有太注意,

楼主:
谢谢你,不过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两个管道压力不同,中间用连接管连接,连接管装个什么东西能使气体只能从一个流到另外一个管道而不能逆流,一点都不 能逆流的

网友B:
液体气体都是流体,流体有共性;单向阀有多种结构形式如:电控单向阀、气动单向阀等。止回阀一般用在压力主管道中。

楼主:
请问一下 止回阀和单向阀是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压力差较小,那么水封应当是一个合理的止回作用装置.能够保证很严密的.
    有单级水封和多级水封.

网友C:
依据我曾在化工厂3年的经验,是一个东西,因为厂工程师来自世界各地,有各种叫法,“单向阀”,“止回阀”,“CHECK VALVE”等等。
完全密封有困难,与材质有关,而材质又与流体介质有关。
但有一点,有压力差,流体才能流动,只要你的管道压力一直高于另一个管道,就不存在逆流的情况。

网友D:
基本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E:
同意lly的说法

网友F(2007-03-12):
是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