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谁知道这个变频器的品牌

楼主(2007-02-10):
最近接手一台变频器,外壳已模糊不清,厂家也没有说明书了,问他们也不知道。其控制端子如下,请教各位高手有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P24、X1、X2、X3、X4、X5、FWD、REV、X6、X7、X8、COM、P1-Y1、P1-Y2、CME、TA、TB、TC、FM、GND、AM、PGP、VC1、CC1

网友A:
什么牌子不知道,端子功能到是可以明白!
P24 +24V
GND 地
X1-X8 多功能端子 X8应该可以接受脉冲信号
COM 公用端子
FWD REV 正反转端子
P1-Y1 P1-Y2 这两个端子可以自定意( Y2应该可以做脉冲信号 )
输出最大24V 50MA
CME PGP (这两个不知道)
TA TB TC 继电器(一常开一常闭)
FM AM 速度频率显示用
VC1 CC1 两路输入端子

网友A:
南京的高士达的端子基本是一样的
好像没有这两个端子 CME PGP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我再查查看,有结果告诉你们

网友B:
好像是三菱的吧!

网友C(2007-03-20):
一般来讲看电路板可以看出个大概
楼主发个图上来吧

网友D:
在外观上应该有标记吧!总有一点点吧!

网友E:
ABB的?有点像!那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在变频器的哪个位置?

网友F:
CME这个端子应该是数字地。你可以查一下艾默生的变频器,应该差不多。

网友F:
VC1可以接受电压信号,CC1可以接受电流信号。完全取决于你的跳线。

网友G:
日系或国产

网友G:
可参考艾默生

网友H:
就是EMERSON的,注意,是VCI、CCI,EV2000的变频器,有问题发邮件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