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问题

楼主(2007-02-10):
本人不是专搞破坏,只是好奇,在三凌里我能编个特绝的程序设定时间,让PLC无法运行,也不能解开我PLC如要用电脑与PLC联接,电脑会死机.但西门子如何编个设定时间,(我刚学西门子)让S7200机子停啊西门子不跟三凌有个断电记忆继电器之类的,请问大哥教两招来啊,谢了

网友A:
你可以读取系统时间,然后随你便什么时间做什么动作,至于连接我不懂“如要用电脑与PLC联接,电脑会死机”那你自己怎么办呀?自门子的你可以修改编程口的参数,让被人连接不上PLC,或者设密码,只有知道密码才能连接。

网友B:
西门子的MB0-MB13可以设置为断电保持的, 是保持到EEPROM中,绝对不会丢失数据了,你编吧.

楼主:
 秦朝   ShowFine:两位大哥谢谢你的回话,因现在有事,今晚再教你怎编死程序

网友C:
同意秦朝,一联就死机,你自己怎么联.

楼主(2007-04-01):
我自已联肯定有办法了,不可要拆机做些手脚才能联上,

网友D(2010-06-09):
不会是要拆电池或者存储卡这类的吧,那也太那个了,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