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PLC控制电加热的方案

楼主(2007-02-10):
向各位大虾请教;电加热80KW,220V.可分为5组或10组控制(分10组即每组8KW).温度传感器5个,PLC一台.单相半控全桥可控硅模块10个.
请教各位大虾;可否用PLC,编程脉冲信号,去触发大功率可控硅,达到控温的目的,方案是否可行
请教各位大虾;有否更好的方案

网友A:
这种方案到没有听说谁用过,如果需要连续调温的话,我觉得可以用模拟量例如0-10V来控制可控硅板,再用可控硅板来控制可控硅模块,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难道就没有一个高手可以解围

网友B:
我公司是动力380的,双向可控硅控制,电流信号触发

楼主:
找 吉他手提供一点关于双向可控硅控制,电流信号触发的珍贵资料

楼主:
触发电流信号从哪里取出,热电偶?

网友:
SCR控制的加热系统,采用调功方式最好。用带PID调节的SCR调功器。

网友C:
你不认为你那个是大材小用么?你用一个温控器,一个可控硅控制一组,你想控制多少组都行,何必要用PLC,郁闷啊,简单的问题搞的那么复杂,做电工几年了没有听说用PLC控温的,最多只是控制一下温控的电源

网友D:
实现没有问题,不过要控制可控硅首先需要取得可控硅所控制的电源的相序,不然没法按要求准确触发,还有就是出发脉冲一般需要隔离。没有一些外围元器件是不能直接用你现有的器件控制的。

网友E:
PLC加输入输出模块自己做PID程序或用PID智能仪表.多路可加一入多出隔离器

网友F:
建议采用智能仪表容易实现此楼主要求.看图

网友G:
我认为用PLC控制好,控制的方式最好是用继电器划可控硅,PLC用继电器输出的,你有五个温度传感器可接成五个控制温区,每个温区接二组发热管,通过编程可接成起动时续级起动,达到温度时可续级断开.我做过几个上述控制,30KW.分三组控制,360度C的电炉效果很好,用F12--12点输出的PLC.通过PLC的功能还可设置多项的保护和计时功能(如预起动/预停止/禁止输出等等).

楼主:
找(天天学)联系;可短信手机;013105718001.邮箱;zhyyq221@yahoo.com.cn

网友H(2007-03-20):
如果只是需要进行温度控制的话,那用PLC我认为没必要,再加购5个温控器就可以了。
系统还选用了单相半控全桥可控硅模块,应该有其他方面的技术要求,真要大家讨论,请把要求说完。。

网友I:
用PLC进行温控,那不等于是用火箭打鸟。除非你PLC太多。用温控表加固态継电器即可。

网友J:
我告诉你:使用WT-10-ZK型温度调节控制仪是你需要的最佳方案。我们已经使用多年,结合可控硅使用。是最经济实惠的控制方案。东南大学自动化仪表研究所生产。价格在1300左右,比PLC控制经济多了。

网友K:
用电磁加热的方式加热能够解决很多用电热管加热无法解决的问题.
   长沙怡弘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高科技民营股份制企业,致力于节能产品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公司成立于2005年,地处美丽的星城-长沙。作为国内工业用电磁加热节能技术应用方案解决商和提供商,国家倡导节能工程重点示范单位,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立足于电磁加热节能产品(电磁加热圈、电磁加热控制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应用方案的提供。在管道电磁加热节能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公司的配套生产厂家已通过了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拥有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确保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目前公司的主打产品已申请了国家专利,作为传统电热产品的替代品,广泛应用于塑料橡胶制品、化工、医药、食品、能源、印刷、建筑型材等行业的加热节电,如:塑料拉丝、吹膜、造粒、注塑等加热;电缆生产挤出机、挤塑机、热塑性塑胶管材、型材生产等加热;管道伴热、恒温控制加热等。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及原料的供应出现短缺现象。我国是塑料大国,能源消耗速度十分惊人,近年来,随着制造业成本的增加,使得中国塑料制造业竞争日益激烈,节能已作为企业增效,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已经具有特别的意义,并逐步的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怡弘科技本着响应国家提出的节能降耗宗旨,力争开发更多、更好的节能产品。我们一直认为: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品牌是企业的形象,我们将以严谨高效的管理、尽善尽美的服务,与客户共创美好的明天!
应用领域如下:
1、塑料橡胶行业,如:塑料用吹膜机、拉丝机、注塑机、造粒机,橡胶用挤出机、硫化机、电缆生产挤出机的等等。
2、医药化工行业,如医药专用输液袋、塑料器材生产线,化工行业液体加热输送管道等等
3、能源、食品行业,如原油输送管道的加热,食品机械如超货机等需要电加热的设备
4、建材行业,如燃气管生产线、塑料管材生产线、PE塑料硬质平网、土工网机组、自动中空成型机、PE蜂窝板生产线、单双壁波纹管挤出生产线、复合气垫膜机组、PVC硬管、芯层发泡管生产线、PP挤出透明片材生产线、挤出聚苯乙烯发泡管材、PE缠绕膜机组
5、印刷设备里的干燥加热
6、其它类似行业加热
本公司开发的电磁加热节能设备,除了管道加热外,还可以用于其它异形物体的加热,本公司同时承接非标电磁加热设备的制造。
详情见:http://www.eh2005.cn
长沙怡弘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长沙市高桥大市场家电百货城18栋507室     邮编:410014
电话:0731-5326790  5711790   传真:0731-5326790
24小时热线:  13307339563  13507310262
业务咨询: 2393963    1810135
电子邮件:csehkj@163.com

网友L:
你说的是可以实现的,觉得简单问题没有必要复杂化,还是经济点的实用

网友:
用一个温控器,一个可控硅控制一组,你想控制多少组都行,何必要用PLC。

网友M:
用温控器控制成本就低多了

渴望无限!

网友(2010-11-22):
呵呵。。可控硅调功控制器。。。效果良好。。。价钱也不高。PLC可以控制啊。。可以是通断。可以是0到10V ;4--20MA信号的。。

网友N:
TO    天天学

谢谢了,学习了。

网友O:
成本太高,弱电信号处理不好,毛病很多,建议采用温控器,稳妥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