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知欧姆龙NT31触摸屏系统安装电缆的制作方法.

楼主(2007-02-10):
(无正文)

楼主:
那位同学知道,帮帮忙吧,硬件系统安装的电缆,以前自己做过一根,忘了,现在正现场调试.急啊.

网友A(2008-03-03):
是不是PLC与NT31通信要是的话如下:                           为9针D型插头2-3, 3-2, 9-9,且每头的4与5相连

网友B(2008-12-27):
欧姆龙 Sp16-dR-A电缆---电脑 电缆--- 制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