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7-02-10):
 请教各位,哪里可以免费下载tracemode软件啊?谢谢

网友A:
随设备来的软件应该赠送吧,至少也要给个盗版的

楼主:
可是没有啊。他们还说那软件很贵,不给别人

网友A:
那可能是当时订合同的时候没有说明,或合同价格压得比较低,软件自然就被砍掉了.

网友B(2007-03-15):
TRACE MODE 6的軟件開發工具, 256I/O點的定價是6,900人民幣, 吾本布衣, 如果貴公司要購買, 我們目前有現貨, 天津德維可以賣給你們, 但是如果你要的只是試用版, 您可以直接向奚剛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