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转编码器的作用功能

楼主(2007-02-10):
本人想请教旋转编码器的作用功能.非常感激!

网友A:
看你怎么用啦,我们这有定位用的,有测速用的,还有控制加速度和速度的。而且要看你编码器的型号。
不知道,你想知道什么内容。我也是刚工作开始用。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相互交流!!

网友B(2008-07-25):
一般来讲,旋转编码器是用来测角度的,

网友C:
旋转编码器的大致作用:

1。测角度,通过旋转后编码器码值的变化测角度。

2。测直线长度与高度,很多直线运动是通过旋转的电机来带动的,同样的思考方法,通过旋转的编码器也可以测直线运动。而有些运动还有曲线型的,那就要非线性计算了。

3。测运动方向(旋转的和直线的),增量型编码器有a/b相判向功能,而绝对值有大小变化,以此都可以判断运动方向。

4。测速度,通过单位时间内角度或长度的变化量,计算运动速度。如果再时间微分一次,还可以计算加速度。

5。做同步,多个轴的运动变化比较,可作同步。

欢迎看看我的编码器博客: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gemple

网友D(2010-01-10):
河南省漯河市鼎昌电气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summon.srt183.idcwind.net/ 电话:15039518172 传真:0395-2672087 邮箱:acans@163.com 联系人:刘仪伟 地址:漯河市衡山路 欢迎光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