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LYSYS MACSV1.1.0专区

楼主(2007-02-10):
HOLLYSYS MACSV1.1.0  系统 专题技术交流、讨论区。

楼主:
请问谁知道服务器周期性高负荷是什么原因啊,好象搁几秒就一次吧,最高到25%.  谢谢

楼主:
我们这的MCU也出现这个情况,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有人可以解答吗?

楼主:
一次,我公司所管理的DCS需要在画面加点动开关按扭,本人错误的将开关量的动态特性的DV项写成AV,结果在画面点激这个按扭时服务器重新启动了,请问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HOLLYSYS怎么解释.

楼主:
1楼2楼是不是中病毒了啊.

楼主:
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趋势成组.
离线趋势查询最多显示1小时,切换服务器趋势就没了,而且在综合趋势里趋势显示时间规定的太死,请教怎么解决.

楼主(2007-03-13):
请问谁做过HOLLYSYS MACSV系统的MOUDBUS 通讯啊,请说说经验啊,下装服务器怎么样啊.....

网友A:
楼上要是和利时的员工,就显得太弱乐。
如果是用户呢,最好是请项目工程师来解决,自己乱搞,估计你担不起这个责任

楼主:
我是用户,后来在大修期间在HOLLYSYS工程师的帮助下填写配置文件完成了,我怎么感觉不过如此啊,还是太顺利了,虽然上传数据不太重要(20点),可是总是5,6天发生一次采集失败是什么原因,请 动脑子工程师指教啊.

楼主:
怎么没人解答啊,还是这个系统用的太少了啊,哎~~~!公司光图便宜了

楼主(2007-05-02):
有使用过站间数据传递技术的吗?请赐教学生...

网友B:
站间数据很简单呀!就是站间引用!看看手册照做就可以了

网友C:
趋势要是不记录后,把那5个数据库文件全部删掉,再重新生成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2007-08-21):
把两个系统同时下装到同一个操作员站,怎么设置?是分在不同的域吗?两个系统IP地址怎么配置哪?

网友E:
   如何获取系统时刻

网友F:
站间引用要走上层网络,占用上层网络资源,而且一旦上层网络出问题,比方说四根网线都被老鼠咬断啦之类的极端情况就不好弄了。如果点不多的话,尽量用硬接线,从输出站做个ao,输入站作个ai。如果点较多,还是走站间引用划得来。

网友F:
服务器周期性高负荷如果周期比较整齐的话应该是病毒了。这点我们做维护的一定得多注意啊。用U盘和移动硬盘的时候一定要干净。现场机器也是NT平台,又没有杀毒软件。
控制器负荷高不知道了。跟执行周期和程序大小有关系吧。

网友F:
加按钮的话应该是用到交互特性而不是动态特性吧。点动按钮的话应该是交互特性里的置位开关吧。即使把DV弄成AV我想也不会把服务器弄死机或者重起吧。DV AV 都只是项名,顶多点了不动作。应该是其他原因,比方说下装服务器后再重起或者电源闪断啥的吧。
再还有我们下装服务器的时候最好要先下装备用的那台,状态灯是黄的,完成重起后再切换下装好的服务器为主,再下装另一台,如果两台服务器的数据不一样,那作为备用的那台状态灯是红色的,这是正常的,数据一样后就变黄了。

网友F:
只要不下装后重起服务器,在线都是可以查看趋势的。每个大组是32个点,4个小组,每个小组8个点,如果一个大组超过8个点,显示的时候自动就把第9点往后切换到第二小组去了。跟踪状态每页显示的时间不长,一个小时,因为是实时跟踪最新数据的。历史状态一页最长就可以显示24小时的。中间分了好多档。

网友G:
请问谁能给我介绍一下和利时MACSV5软件的详细安装过程并带相应的IP地址,我急用。谢谢

网友H:
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I(2008-02-23):
我把一个通道的变量名改到另一通道了(因通道坏),只下装了一个服务器和一台操作员站,现在切换到刚下的服务器上我更改的10号站上的数据都没显示,清高手指点。

网友J:
关于服务器负荷高,可以关闭服务器的windows time服务。趋势组要在两台服务器同时做,否则切换服务器后就没了。点击按钮重启服务器的问题,我同意gary1980的说法,自己查查吧

网友K(2008-05-03):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装的MACSV组态软件新建不了工程,会不会是安装的路径不对啊

网友L:
数据库软件装了吗?最好按照光盘上的说明安装

网友L:
回复 cyj8785124 :你十号控制器内的程序板本和上层服务器中的控制策略板本不一致,重新增量下装10控制器可解决问题

网友M(2008-06-04):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装的MACSV组态软件新建不了工程,会不会是安装的路径不对啊 ,还是此系统的DCS需要专门的服务器,还是需要软件的WATCHDOG,或是需要硬件的WATCHDOG ?多谢了

网友M:
我在自己的电脑上装的MACSV组态软件新建不了工程,会不会是安装的路径不对啊 ,还是此系统的DCS需要专门的服务器,还是需要软件的WATCHDOG,或是需要硬件的WATCHDOG ?    此系统的安装步骤是什么?多谢了。我的邮箱是liguoanzheng@yahoo.com.cn

网友N(2009-01-08):
对:专业 关于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趋势成组.
离线趋势查询最多显示1小时,切换服务器趋势就没了,而且在综合趋势里趋势显示时间规定的太死,请教怎么解决.
内容的回复:

知音啊,这个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N:
为什么只能在工程师站(组态的机子)离线查询?而在其它机子上没法离线查询?(数据我都拷出来了)

网友N:
对:专业 关于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趋势成组.
离线趋势查询最多显示1小时,切换服务器趋势就没了,而且在综合趋势里趋势显示时间规定的太死,请教怎么解决.
内容的回复:

离线查询可以打补丁,延长至24小时

网友O(2009-08-10):
MACSV组态软件,pv

网友O:
MACSV组态软件,安装包什么的有吗?

网友P(2010-02-23):
         想学习和利时DCS组态的使用方法,软件是MACSV-1.1.0 SP2组态软件,在学习的过程中,打开数据库总控的编辑数据库时,提示输入用户名及密码,能否提供用户名、密码 及进入方法。并希望能提供一些资料及学习教程、和简单的工程组态实例。
                                                 谢谢!

   我的   QQ:  610041001          邮箱:haisheng-121@163.com

网友Q:
用户名:hollymacs,密码:macs.

网友R(2010-07-31):
macsv 监控画面中弹出的电机操作画面,如何放大,每次弹出时弹出框都很小,操作起来很麻烦,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S(2018-08-03):
请问,有MACS V1.1.0的安装包嘛,能分享一下嘛,急用。我有6.5.3的安装包,可以互换。邮箱994847241@QQ.COM

网友T(2020-01-10):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