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回馈单元在安川变频器中的应用

楼主(2007-02-11):
有一安川变频器应用于桥式起重机主起升系统.由于是防爆起重机,所以无法使用制动单元.所以设计者采用了回馈单元.因为用于起升控制,所以下降时停车时间要求不能高于2S.但运行中经常报直流回路过电压.后检查其它各项参数都没有问题,p初步检查变频器无故障,可能是回馈单元没有工作.因没有用过此类回馈单元.也无经验去识别回馈单元有没有投入工作.求助于各位大侠.

网友A:
能用变频器为什么不能用制动单元?

楼主:
防爆电器都装在笨重的防爆箱内,如果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话散热问题不能解决.所以不能用

楼主:
附加说明:减速时间不能设置短,不然就过电压.6S时可以运行,但5S就短了.

网友B:
你用多大功率的,你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可以来电安川一级代理技术部电话:020-88156556

楼主:
G7的变频器.因设计人员没有这样搞过,没有在防爆起重机上用变频器控制的先例.心里没底,所以变频器比电机加了大两个等级

网友B:
安川有防暴的变频器,不过货期比较长,但加回馈单元也没问题,需要根据现场的要求进行选配跟调试

网友C(2008-08-01):
我是深圳加能公司的,专门做制动单元,回馈单元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咨询我,电话0755-83416746-811,姓黄

网友D(2009-09-27):
有关于能量回馈单元和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的问题请联系 QQ:910605971@qq.com

我深圳公司专业生产变频器配 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 能量回馈单元 制动单元+制动电阻=能量回馈单元

网友D(2009-11-05):
本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 SIKES变频器周边设备的厂家,主要产品有:
1. 制动单元;通用回馈单元;
2.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滤波器;
3. 变频器专用输入、输出交/直流电抗器;
4. 电梯专用回馈单元;起重机专用回馈单元;油田专用回馈单元
5. 波纹电阻、铝壳电阻、电阻箱、电阻柜;

产品面向国内外,主要提供给各个品牌的变频器代理商,自动化工程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成套设备配套厂商等;
配套品牌:西门子、LG、富士、ABB、施耐德、西威、爱默生、欧姆龙、安川、三菱、日立等变频器。

公 司:深圳市西凯士电气有限公司 电梯专用能量回馈单元诚招各地代理

联系人:韦 工
手 机:13554955169
商务 QQ: 905676314
E—Mail:905676314@qq.com

网友E(2009-12-16):
芬兰VACON变频在矿井提升和起重行业的口碑不错,有需要相关产品信息和项目案例的请与我联系,我们会全力协助!13910422030 010-62322088-602/603

网友F(2011-11-23):
港口机械变频器及电机控制用memocon系列PLC,自有memobus协议.4M速率.
用于安川的下列PLC/变频器
Memocon-SC GL60S,S0,S1,S2,S3,U84,U84J,U84S,GL20 and R84H-M (hereaf-ated to GL60S,U84,GL20,R84H-M).
可替代CP-215光纤模块.

我公司主要从事生产自控行业各类现场总线转光纤,如:ControlNet,Profibus,S908 RIO,Modbus,MB+,CAN,DeviceNet,BACnet,Memobus,DH+,DH485,4~20mA,DC0~10V..等转光纤

欢迎联系.
刘先生 13066988513, QQ:457361178
E-mail:boblb@163.com

网友G(2014-04-24):
防爆电器都装在笨重的防爆箱内,如果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话散热问题不能解决.所以不能用,但是可以选用雷昂PSG回馈单元,安装在防爆箱内回馈单元本身可以代替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有效的避免了散热问题,安全、可靠、雷昂P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