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为什么经常和plc断开

楼主(2007-02-11):
wincc5.1和setp7 v5.2 为什么在实际运用中wincc经常和plc断开,处于死机状态,只能重启来操作.

网友A:
你的问题没有叙述明白,上位机处于死机状态还是下位机?
如果是上位机,你应该检查你的计算机配置是否符合要求,通讯硬件是否作了抗干扰措施以及计算机是否有病毒等。
如果是下位机,你应该检查线路问题了。

网友B:
是不是正版软件,授权装了吗?

网友C:
说明白一点

网友D:
接线问题,干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操作系统重装一下试试

网友F:
用的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
将工控机接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