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_300与GP37W2-BG41_24V的连接

楼主(2007-02-11):
使用s7_300系列的西门子plc和proface的GP37W2-BG41_24V控制屏,在控制屏上注明有MPI ON BOARD 请问有谁知道,他们之间的连接电缆是怎么做的,或者用什么适配器来连接.

网友A:
要用MPI的。用西门子的MPI适配器。
和西门子S7-300连接,PROFACE的比较烦用HITECH比较简单。自己做电缆就可以。不需要增加什么硬件的。我的网站: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