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985三菱触摸屏故障

楼主(2007-02-11):
大家好!
由于家里电脑出现了问题,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来了。今天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
我使用的A985三菱触摸屏有四分之一的屏出现了黑屏或者闪烁画面,不知道是哪部分原因造成的,是内部的高压板出现故障了吗?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液晶屏埙坏

楼主:
液晶屏损坏需要更换一整套新的触摸屏吗?或者只要更换内部的块线路板?

网友A:
更换液晶屏

网友B(2007-04-12):
我公司从事工业显示屏触摸屏,工控电脑板, PLC,伺服放大器,变频器,电路板,各行业精密测控仪器电路板及工业设备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

联系人:关工
13728065775  020-85542220
www.gdhaite.com

网友C:
对俺学习帮助甚大

楼主(2008-07-07):
各位同仁,不好意思,问题等到了今天才得出了结论,触摸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用户程序本身就是那样的,所以传下去之后就变成了只显示一部分了。:)

楼主:
还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用户程序传到触摸屏后,程序是存在了触摸屏里还是存在PLC的CPU里?

网友D:
一般是液晶显示屏或主板有故障;

网友E:
一般是液晶有问题`

网友F:
我公司是深圳 TONCEN触摸屏的生产商!各种大小尺寸的屏都有。各位若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拿出厂价!有机会到我公司网站上看看吧!

网址:www.toncen.com.cn 本人邮箱:zhudaosong@toncen.com.cn

网友G(2008-08-13):
程序储存在屏里

网友D:
人机界面的程序是存于主板上的EEPROM芯片内;

如果只换个触摸板或显示屏的话是没关系的;

楼主:
13楼你好!你所说的主板是指PLC主板还是触摸屏主板?

网友D:
PLC与GOT内都有程序,但你PLC没有更换就不用考虑PLC了;

只考虑A985内的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