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关于直流驱动器6RA70

楼主(2007-02-11):
我用直流驱动器6RA7090驱动200冷喂料螺杆,以前的螺杆磨损很严重,但是在生产过程中,电流还是比较稳定的,上下波动在50A左右,现在我们更换了一根新螺杆,但是在生产过程中电流波动很大,最大的时候在300A左右,导致挤出速度在1.5-2.5转之间波动,这么大的波动量,根本不能保证压出的胶部件的稳定,请问,哪位师傅指教一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与控制系统有关吗?

网友A:
如果问题是出现在更换螺杆之后,估计与螺杆有关。是不是新螺杆需要跑合?或者安装对中不够准确,电流波动规律与电机轴角度是否有关系?

网友B:
如果螺杆机械确认无故障,可对直流驱动器做一次励磁优化,问题可能解决。

楼主:
螺杆机械没有问题,安装新的螺杆后,用手盘车很容易。不知道励磁优化应该怎样做?

网友C(2007-08-31):
新螺杆的技术参数与原用的一样吗?这个可是很重要的。更换后有没有做过优化?如果技术参数不相符那最好是重新做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