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讯故障!

楼主(2007-02-11):
我在将concept 2.6连接PLC时,弹出对话框:Controller is already logged-in to another programming panel         Error Id:OL9-1509
这是什么原因啊,除了concept和intouch也并没有其它的程序,而且之前通讯是没有问题的,突然就出现这个情况了,有谁告诉我啊

网友A:
是通过Ethernet的方式来连接PLC吗?如果是通过NOE模块来连的,如果此时Ethernet上已经有用户连接到这个IP了,则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是通过以太网连接的,两台PC机通过交换机访问PLC,之前一直是这样用着的,也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啊,怎么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B:
    这种情况很常见,一种可能是有别的PC连接了PLC.你的就不能再连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断开连接,比如软件或系统死机,报错关闭,未断开连接就退出程序等!

网友C:
也遇到过,就是IP重复

网友D:
to 刑震:
呵呵!!猜猜我是谁啊??

网友E(2007-04-03):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不是其他上位机连着程序的话,那一定是不正常的断开连接造成的,将NOE模板拔出,再重新插入即可以连上了

网友F:
将NOE模板拔出,停电就好了!

看手册呀,如果以修改模式,那么只能有一台上位机和PLC通讯,否则会报错!

如果以监控模式,那么另一台上位机也必须是监控模式,否则会报错!

网友G:
ip被占用了吧
我们这里路由器也吃ip的,我晕死了

网友H(2007-08-13):
一种可能是有别的PC连接了PLC.你的就不能再连了!还有一种情况是NOE有问题,拔下重插一次

网友I:
用的是noe77101,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是其他pc连接了plc.
不过我还遇到plc意外断电后,几台pc与plc都无法连上,热插拔noe也没用.
反复重新启动,好长时间才恢复,请高手指点
之前断电不会造成这种现象

网友J:
如果没有其他机器已连上,建议你带电插拔一下NOE模块

网友K:
http://www.cechinamag.com/blog/ytzidonghua
看看我的个人博客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