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两路IGBT

楼主(2007-02-11):
PLC发出的两路PWM脉冲有严格的时序关系(B比A滞后一个脉宽)

网友A:
PLC控制产生脉宽调制是很容易的,难点在IGBT的驱动和短路保护两个主要问题上,1:一般的说两路IGBT交替开关一次作为一个周期的话,假若每个(或者说每对)IGBT各开通0.5周期,那么实际开通的时间每个最多不能超过0.4个周期,剩下的两个0.1周期是死区范围,这个范围是为了保护IGBT不会出现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关断,另一个就打开造成短路烧坏元件。另一个问题是IGBT栅极的驱动电压,不同的元件要求有些差异,开关频率的变化对于驱动要求也有些差异,以上是对于驱动控制的简单说明。2:关于短路保护,有些遗憾,如果你不是专业搞开关电源或者变频器逆变焊机的职业选手,我说了也没用,这些我搞了很多年了,还一疏忽就烧元件的,当然以上说的那些应用主要是针对高电压的,如果你的IGBT控制的是36V以下的电压就安全的多了。

网友B:
用PLC控制IGBT还有个反应速度问题,PLC速度显得慢了。

楼主:
TO 标准触点:
    经您指点,我明白了IGBT驱动脉冲的要求。但如何用PLC产生这样的脉冲呢?请指教!

网友A:
就像(勃龙工控)朋友说的那样,PLC确实太慢了,因为一般的使用IGBT逆变都是在10K--25K的频率之间,除非你需要的是比较特殊的。如果你只是想研究PLC脉宽调制器的编程,可以看PLC的编程手册的脉冲输出功能,我这里只有欧姆龙CPM系列的,这个系列最高频率是10K,也可以脉宽调制,不过我没有用过,好像2相协同不行。要是只是想使用脉宽调制器控制IGBT我倒是还比较明白的,因为做逆变器的都不是使用PLC,有专门的芯片,很便宜的,也专业,使用简单方便,要是这样你可以回复一下,我解释给你。

楼主:
TO 标准触点
   首先对您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确实有这样的项目。对方要求必须用PLC输出两路有严格相位关系的PWM信号控制IGBT。频率1HZ-2KHZ可调,脉宽可调。

楼主:
TO 标准触点
   如果用PLC不能实现,用何种办法实现?

网友A:
要是最高只有2KHz就可以用PLC了,不知道你习惯用什么品牌型号的,我这里常用欧姆龙CPM系列的。你说的脉宽是每一相独立可调还是两相同步调整脉宽的?能说清楚点吗?我的邮箱是zhuangyuxiang@yahoo.com.cn
要是不方便说可以发我邮箱。

网友A:
有个芯片型号是TL494,具体内容你去网上搜索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TO 标准触点
   如果用PLC编程,只能用PLC的高速脉冲指令(如PWM,最高50KHZ)。我用的是松下FP∑。它能同时输出两路PWM脉冲,但问题是无法使这两路脉冲有严格的时序关系来满足IGBT的需要。
   要求两相脉宽同步可调。
   欧姆龙PLC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A:
欧姆龙CPM系列的不行,要是你说的松下的有这样快,只需要一路高速脉冲,再加2个数字集成电路来完成:一个是4093是4个独立的双输入与非门,另一个是7478是双J-K触发器。4093用两路,两个输出分别用于IGBT控制,每一路的两个输入端的其中一路并接在PLC的高速脉冲输出端,7478的脉冲输入端也并接在这个点上,但是7478的互补输出点分别接两路4093的另一路输入端上。因为7478在有脉冲输入时,无论输入的脉冲的占空比是多少,都会在互补的两个输出端上每经过一个脉冲周期输出状态翻转一次,假若你的输出脉冲是20KHz,那么在7478的互补输出端上就会出现一个10KHz的互补脉冲,就是说一路是1另一路是0,当下一个高速脉冲到达后原来的1变为0,0变1。利用这个7478的特点与PLC共同控制4093输出,就会得到2个相位相差180度的,脉宽同步可调的输出信号了,我以前就是用555产生可变脉宽信号,经过这种电路输出这种相位信号的。不过7478的供电电压只有5伏,需要加低压电源电路,而且4093的输出驱动能力小,不能直接驱动IGBT,要经过tc4427这样的专用驱动器来驱动,要是IGBT控制的是高压,还要用脉冲变压器隔离驱动。脉冲变压器就是用小磁环,在上面分别缠绕匝数相同的几十圈隔离要好的漆包线就可以了。

网友A:
真要是驱动IGBT是比较麻烦的,需要有经验,一不小心就会烧坏,切记。不过一旦掌握了也不难的,2个难点一个是栅极驱动波形,另一个是短路保护,后者绝对不可少,一般的快速熔断器根本不行,其他的开关更不行了,要电子保护,就是一旦监测到短路,就要在几个微秒内切断驱动信号,迫使IGBT关断。

楼主:
TO 标准触点
    说得太详细了。
    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C(2008-06-09):
我现在也想用三菱PLC控制这个IGBT

网友D:
当然也可以用单片机做,非常方便。IGBT速度在微秒级,不适合用PLC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