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PWM控制两路IGBT

楼主(2007-02-11):
PLC输出的两路PWM脉冲有严格的时序关系(B比A滞后一个脉宽)

楼主:
不好解决

楼主:
频率1-2KHZ,宽度1-99%

楼主:
PLC能否做到

楼主:
这个地方应该讨论难题

网友A:
B&R的2003系列PCC有此功能,并有很多成功案例。

网友B:
可以解决,只要你的PLC支持高频输出.

网友C:
比较难。PLC扫描周期在毫秒级,无法保证脉冲产生时间。

网友A:
B&R的2003系列PCC是通过TPU功能实现的,M68K芯片就带这个功能。

网友D(2009-09-03):
jiang dao zhi kong zhi bu zhun q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