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共直流母线多变频器的应用

楼主(2007-02-11):
现在有一个应用,诸位专家帮我分析一下可行性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大整流器将1400V交流整流在一个大的直流母排上,然后各个分别独立控制的逆变器控制电机,每个电机可能运转在40Hz到70Hz,这些电机60Hz的额定电压都是1300V.带动的是泵类负载。
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网友A:
可以啊,己经有很多品牌应用了。

楼主:
那么,优缺点是什么,能够简单描述一下吗

网友B:
DC共母线对本方案的好处:
1)共用整流器可采用12脉波以上,电源输入侧电流/电压波形畸变少,
这对于小容量电源(如小型发电机组等)尤其适合..
2)单机快速减速/停车时的产生的回馈能量可由直流母线侧其他处于电动状态的逆变器负载吸收,避免一般变频器常见直流过压失速保护现象的出现..
 不利之处是直流电能分配/保护要比三相交流复杂点,而且这么高的电压等级低压电器元件难找(快速熔断器\直流断路器等)

网友B:
  本人有一个适用通用变频器群的低输入谐波+工频降压启动旁路冗余的技术方案,较共母线方案更适用你说的工况..可以发你供参考..请留联系方式...
   老焉QQ:147383145
     MSN:zhangzirui36@hotmail.com

网友C:
一些交流380v传动系统,这种方案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2008-08-30):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专家

多逆变器公用直流母线的话,母线上的电能是怎么分配的呢?

网友E(2008-12-05):
电能分配主要与负载有关。

网友F:
没有问题!我们以前就用过,主要每个与母线之间要用熔断器做好保护!

网友G:
以前见过类似的方案,用的是西门子470的变频,共直流母线排和制动部分,具体怎么做的,忘记了....

网友H(2009-01-09):
我觉得有一点,共用直流线母,那电路上对电源的容量与耐压的要求会很高,

而大容量与高的电压等级电器元件比较贵!

当然这种设计也会省去,逐个配一个直流供电系统!

网友I:
象这高频率的电气元件市场上应该难找吧这不同于低压电气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