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02-11):
   我手上有一台数控机床,有X,Y,Z1,Z2  四轴.全部用的是台湾东元的TSTA系列的伺服系统,上位机是台湾大量公司开发的工控机,此机台使用了半年无故障,近来经常发现Y,Z1,Z2轴在开机时,工控机系统还未来得及启动就出现不固定的抖动,把工控机换到别的机台运行又正常,换别的工控机在这台机上故障依就,多次更改伺服系统的参数均不见效.不知各位大虾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A:
近来经常发现Y,Z1,Z2轴在开机时,工控机系统还未来得及启动就出现不固定的抖动,
---------------------------------------------------------------------------------------------
工控机系统还未来得及启动!这说明伺服系统尚未接到工控机指令,自己就先动起来了。估计是接口受到不明干扰所致,查查连线,尤其是接地是否松动或出现变化。
另,工控机给伺服的指令是什么形式的?脉冲还是模拟?

楼主:
先谢过两位了,Y轴是不带刹车的.另外,我也考虑到了可能是干扰造成的,特别是地线检查得很仔细应该不可能是地线松动造成的.只是此机台用了一台3.7KW的变频器,不知是不是变频器的干扰造成的.
   让你的梦更美 : 您好!您是专做东元伺服啊!那太感谢了,真希望得到你的帮助,你能把你的邮箱告诉我吗?我把检测报告发给你请你帮我分晰一行吗?谢谢

网友A:
只是此机台用了一台3.7KW的变频器,不知是不是变频器的干扰造成的.
============================================================================
估计就是它了!单独给变频加个输入滤波器,或者隔离变压器,另外变频外科良好接地,也许有助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