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NP协议

楼主(2007-02-11):
各位大哥:
      小弟因工作接触到了DNP协议,听说在电气中有应用,请问这是怎样一种协议,是怎样的接口,都有什样的网桥,最好给点资料,谢谢!!

网友A:
DNP标准支持OSI网络通信7层中的3层,传送信息量大,支持突发事件主动上报的功能,提供通信链路确认功能,支持变化信息上报的功能。

网友B(2009-02-04):
DNP3.0 规约共分为四个部分,三个协议层和一个数据对象库,分别为数据链路层、传输层、应用层规约及数据对象库。
DNP 3.0相比101协议增加了一个传输层,将超过255个字节的应用数据分成若干个不超过255字节的数据子模块,送到链路层传输。
其特点和优越性有:
(1)DNP3.0规约是一种分布式网络协议,适用于要求高度安全、中等速率和中等吞吐量的数据通信领域。
(2)DNP3.0规约以IEC870-5标准为基础,该规约非常灵活,满足目前和未来发展的要求,且与硬件结构无关。
(3)DNP3.0规约采用网络通信方式。
(4)DNP3.0规约支持点对点、一点多址、多点多址和对等的通信方式。
(5)DNP3.0规约支持问答式和自动上报数据传输方式。
(6)DNP3.0规约支持通信冲突碰撞避免/检测方式,能保证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7)DNP3.0规约支持传送带时标的量,尤其有利于配电自动化系统采集分时电度值和分析事故原因。
(8)灵活采取适当的扫描方式,DNP3.0规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实时优先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