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keyence的PLC跟信捷的文本怎么连

楼主(2007-02-11):
KEYENCE的PLC与文本连接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我连了好九为什么老是连接不上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答呀?!!!帮忙

网友A(2008-02-23):
先查清KEYENCE的PLC的通讯针脚,用RS232与OP文本的针脚相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B:
有的太不常用的plc与文本之间,没有现成的接口。有可能连不了,别费劲了,除非信捷给你定制。

网友C:
采用RS232通讯,把通讯参数设成如下:数据位8,停止位1,偶校验,9600波特率,站号1。文本的2号脚和KV的3号脚相连,文本的3号脚和KV的5号脚,文本的5号脚和KV的5号脚相连。两端参数设置一致就OK了!

网友A:
你那个文件本是不是带485通讯的,如果带的话,也可以用8,9两脚连到PLC的485通讯脚,用485通讯,稳定性好,抗干扰能力又强
解决的方法灵活一点嘛

网友B:
下面引用由xsc在 2008-2-25 10:14:00 发表的内容:
  你那个文件本是不是带485通讯的,如果带的话,也可以用8,9两脚连到PLC的485通讯脚,用485通讯,稳定性好,抗干扰…
--------------------------------------------------------------------------------------------
光连线也没有用,如果屏里没有预置相应的驱动的话。

网友D:
KEYENCE的PLC 你做文本程序时要选肯岩(KV)  然后其次就是文本与他的通讯线  估计再也不用注意什么了

网友A:
看来我们要加强学习了

网友E(2008-04-10):
青岛立邦达工控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青岛市人民路99号丙

电话:0532-83767222 13906481093 赵

网址:www.ledbond.com

期待与您合作!

网友F:
“東莞市安達自動化”  你烦不烦啊

网友G(2008-05-17):
信捷手册可能写错了。上次我与肯研资料核对了一下,发现发送和接收针脚弄反了。我最后正确的接法是

TP                          KV

2---------------------5

3---------------------3

5---------------------4

但是我们还要确认一下,是否肯研的不同型号是否有差别。

网友H:
手册有些地方需要改改了

网友G:
谢谢指正。还望多提宝贵意见,我们会在下一版改正。

网友I(2009-10-12):
東莞市安達自動化,这个人是不是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