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滑差离合器原理

楼主(2007-02-11):
请师傅告诉我

网友A:
1、电磁滑差离合器由两部分构成:(1)电枢(2)主磁极;
2、当主磁极旋转时,电枢内产生感应电势、电流;
3、电枢内的感应电势、电流在主磁极的磁场中受到电磁转矩;
4、这样电枢在电磁转矩的作用下跟着主磁极旋转起来;
5、或者,电枢主动,主磁极跟着电枢旋转起来;
6、由于电磁转矩大小受主磁极磁场强弱的控制,所以电枢转速和主磁极转速滑差有很大的范围;
7、只要改变主磁极的厉磁电流大小就可控制转速滑差的范围;
8、电枢一般由异步电机恒速拖动;主磁极与负载直接同轴传动;改变主磁极励磁电流的大小,就可调节改变负载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