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HITECH的触摸屏每次下载程序都需要断电重新启动吗?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07-02-11):
HITECH的触摸屏每次下载程序都需要断电重新启动吗?操作起来太麻烦了,有没有更简便的方法啊?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需要. 只要屏处于待机画面时就可以下载程序了. 你去仔细看看屏的拔码开关含义,还有系统按扭的用法.

网友B:
不用。你可以在画面上放一个返回系统画面的按钮返回系统画面即可。

网友C(2007-08-02):
又学了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