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机的MD204质量如何?请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07-02-11):
深圳人机的MD204质量如何?请用过的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其实就是无锡信捷的OP320,在我们纺织行业的128细纱机就有
价格便宜,质量一般吧

网友B:
还可以啊!

网友C:
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D:
文本的话 国产的很不错的 西门子的TD200不怎么样  两行液晶
有些人总是认为老外的好,也是一个悲哀吧。
需要MD204L OP320等文本可以联系
QQ 727815050
MSN maxibing1975@hotmail.com

网友:
谁说西门子的TD200好?说说它好在哪里?

网友A:
按键耐用,质量稳定

网友:
1.怎么我上次用的西门子的TD200才用了1年多就有按键坏了,
2.国产的文本难道质量就不稳定?

网友E:
有什么样的产品就有什么样的价格。

网友E:
接受产品就要接受质量。

网友E:
有什么样的价格就有什么样的质量。

网友F:
理性选择了。人机不错啊,不一定什么都是国外的好。西门子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品牌的成分,这个应该都知道啊!

网友G:
还不错啊!是比较成的产品啊!放心用吧!

网友H(2007-03-29):
其实市场能大面积的接受的就是好产品。好东西不一定受到市场的吹捧,质量逊色的产品流行市场不是不可能。

网友I:
其实还是可以的,具体的情况MD204L V5系列,有时间去了解了解,其实在纺织、陶瓷、塑料、玻璃、等等行业都有的用。想了解具体情况加我的QQ:67794189。

网友J:
我对于free_relax的观点很赞同,很多质量逊色的产品反倒很流行

网友K(2007-04-29):
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开发的低成本人机界面(HMI)产品,采用蓝色(3.7”)图形点阵LCD显示屏,提供汉字、西文、数字及简单图形的显示;采用薄膜按钮键盘,提供数字、参数输入,指示灯、棒图等形式显示PLC(也可以是变频器、温控表等)的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并 可以通过其面板的按键操作改变内部寄存器或继电器的数值及状态。可方便连接各种厂商的可编程控制(PLC)及各种具有串口通讯能力的电气设备,是低成本控制设备的最佳选择。可编程文本显示器的组态开发软件基于Windows平台,界面友好,简单易用,开发人员可在短时间内掌握使用。 可编程文本显示器有以下特点: 多种组态方式 可以通过编辑软件在计算机上组态,然后通过串口下载到文本显示器,为不同场合的应用量身定做。组态部品有:文本、信息显示、数据显示/设定、棒图、灯、图象等。 灵活的通讯接口 (RS232/RS422/RS485任选)。对应PLC机种广泛(包括德维森V80系列、三菱FX系列、欧姆龙C系列、西门子S7200系列、松下电工FP系列、永宏FB系列、施耐德Modbus系列、台达Delta系列等、单片机自由协议),还可以同常用的一些变频器和温控表通讯(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要加入相应的协议) 显示区域 最大显示区域192×64(24字符×4行,即12个汉字×4行 ) 简便的显示方式 通讯协议和画面数据一同下载到显示器,无须PLC编写通讯程序 高度的安全性 对于改变参数具有密码保护功能 具有报警列表功能 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电话:13923708759(李发) 电邮:lifa58@163.com 网址:www.techwayson.com

网友L:
其实市场能大面积的接受的就是好产品。好东西不一定受到市场的吹捧,质量逊色的产品流行市场不是不可能。
----------------------------------------------------
这句话说的好!

网友M:
TD200只能与SIEMENS的S7-200配套;

网友I(2007-06-18):
可以采用深圳人机的新产品,MD305L ,具体情况可以登陆网站:
www.eview.cn    QQ:67794189http://www.stepservo.com/eview/news/image/305.jpg

网友I:
给一些小的建议,其实世面上见的204的产品,并不是很好用。 推荐使用深圳步进科技有限公司的304L、214L、305L等产品,其 特点如下: 1)首先,是通讯口、电源在后面,比204L在侧面好用很多。 2)其次,显示效果是白质灯,比204L亮堂很多。 3)再次,数字按键比204L大了好多,也耐用好多。 4)最后,软件可以和204L通用。 如上的优点和客户说明,相信贵上100元左右,你是可以接受的,是物有所值!! 如有什么疑问可以联系我:QQ67794189

网友:
人机的文本确实不错

网友N(2008-06-18):
是还好,建议使用,不提倡用TD200,好坏。

网友O(2008-10-06):
需要400块一台变频器的可以找我啦,在纺织行业已经应用很长时间了。厂家支供,提供技术支持和设备调试。量大价格还可以商量,机会不多。至电邓生:13510689447.

网友P:
不值几个钱的东西.不要太在意质量了.你还想用10年吗?

网友Q:
  当然也要考虑性能的稳定性,才能体现设备的价值

网友R:
麦氏的文本也可以,国产品牌,珠三角的都在用,而且提供专业面板设计,性价比绝对高,我是做木工机械的用的就是麦氏木工专用的.有需要可以打电话020-82372711,找唐先生联系

网友S(2008-11-23):
请教MD204市价几何

网友T:
现在市场价格可能在520吧.你要的话我可以给你提供好点的价格

网友U:
价格比较低,功能也基本上都有,比较实用的

网友V(2010-05-14):
现在的文本显示器国产的也还可以,能用就行,价格也能接受。

网友W(2012-03-23):
工控产品请联系 李小姐 1338009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