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触屏NT631C突然不显示了用户画面

楼主(2007-02-11):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却不行了,不显示用户画面,屏上什么也没有,
但系统菜单,上传、下传等全正常,系统程序也重新下装,参数设
定也检查了,触屏系统初始化后,以前会自动出现用户画面,现在
却黑屏似的,偶尔倒腾几下后,会出现用户画面,但一会儿又消失了,
如果把跟PLC的电缆断开,触屏上就会出现不能通讯的英文画面,说
明它跟PLC一直在通讯着,今天为何变了?
其它都正常,就是最终用户画面出不来,应该排除硬件故障吧,画面
也在触屏里,排除低级错误,求助!

网友A:
自已答自已吧,触屏又正常了,不知原因。

网友B:
没有遇到过你的情况,这种幽灵似的故障最难查。 有没有可能是触摸屏和plc的交换数据的地址,被程序中什么地方读写了,或者程序初始化时,没有把用户画面的指针写入初始画面地址呢? 瞎猜,别介意啊。

网友C:
你看看PLC里面调用画面的东西是否正常,比如你用DM数据区去调画面显示,那么你检查看看DM里头的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A:
没有任何人为错误,两天了,什么问题也没有了,怪!
不显示的问题莫名消失,可能:
1。信号干扰;
2。24V电源没接牢;

网友B:
支持你的判断。
也有可能:
3。温度、湿度影响;
4。触摸屏质量问题;

网友D:
我感觉可能是信号干扰,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们用的是欧姆龙的,

网友A:
是怪呀,当时我急了两晚上,第三天发现24V直流电源的输出
一个线松了,我紧了一下,第四天就什么都好了。
用的是OMRON触屏,最近在研究PROFACE触屏和WINCC人机界面

网友E:
PT控制区通道怎么设的?

网友F:
燈泡壞,找代理商買,自己換.

网友G(2007-04-11):
我用的也是,NT31的。但换到其它机器上就好了

网友A:
早就找出原因了:供24V的专用电源接头松了,螺丝紧了后再没也没有出现不显示的怪事了,谢了

网友H(2008-01-09):
OMRON触屏NT631C-st141b画面下传不了,求助!

网友I:
经常丢程序
搞不懂

网友J:
犯了一个最低级的错误

网友C:
是不是背景灯坏了哦?NT糸列的最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K:
看看屏幕保护怎么设置的

网友A:
早就找出原因了:供24V的专用电源接头松了,螺丝紧了后再没也没有出现不显示的怪事了
--------------------------------
人家已解决了

网友L:
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