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机转速的动态测量方案

楼主(2007-02-11):
求电机转速的动态测量方案。画出电机转速的变化曲线。用码盘(60齿/圈)+光电开关。精度能做到多少?

网友A:
那要看你的目标测量转速是多少?比如3000rpm,每秒50转,每转60个信号,每秒共3000个信号,直接看每秒一刷新的速度测量分辩率就是1/3000,合0.033%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笼统,波恩说的对。但是还有其他的因素有关,例如你采样时间准确性(中断还是查询?),在时间绝对准确的前提下,至少要考虑一个码盘分辨率的测量误差。其实高精度测速网上有很多现成的文章和方法,你可以搜一下。你的这个方法肯定精度高不了。

网友A:
To zhaohong:看了你的一些回帖,看来你对传感器合信号处理挺熟悉的。多来发帖回帖,支持本版哦!